请问skill出gerber的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4-12-24):
    请问skill出gerber的思路是什么?
    好像没找到专有函数,望大佬指点下!

网友A:
    除了一两个没有,大部分都有函数的。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鍵自動建立層面.(主要)

    2.確認無異常後出圖出檔案在專用的路徑.

    一键生成gerber层面是有的,现在就是怎么将层面out出来,包括坐标,钻孔文件等操作,目前我是通过scr录制导出的,skill没想到用什么方法导出

网友(点评):
你能做的出就是對的, 但應該可以在全 skill 下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一两个没有,大部分都有函数的。

    创建gerber层面是有的。导出用skill,没找到好方法,目前是用录制scr的操作。

网友C:
    以下是 SILK_TOP 自動產生artwork 的局部skill ; 最後那段是給所有artwork每層 產生的skill;(自動kill 舊的artwork , 自動判別有幾層, 正負片, 盲埋孔, 背鑽, 然後一鍵產出所有artwork 含drillmap...)

    layeradd = list("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DRAWING FORMAT/OUTLINE")
    layeradd=cons("DRAWING FORMAT/TITLE_BLOCK" layeradd)
    layeradd=cons("DRAWING FORMAT/TITLE_DATA" layeradd)
    layeradd=cons("BOARD GEOMETRY/OUTLINE" layeradd)
    Filmcreat("SILK_TOP" layeradd) ;

    procedure( Filmcreat(FilmName artList)
    axlVisibleDesign(nil)  add_num++
    foreach( layer artList axlVisibleLayer(layer t))
    (axlDBCreateFilmRec FilmName 0 0 0 _udw _shbox _posi 0 0 _sup 1 0 1 1)
    if(_posi==1 then fprintf(op1 "--- add %s.art \n" FilmName)
      else fprintf(op1 "--- add %s.art   Negative   ---\n" FilmName) );if(_posi==1
    )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 SILK_TOP 自動產生artwork 的局部skill ; 最後那段是給所有artwork每層 產生的skill;(自動kill 舊的 ...

    谢谢  自动生成artwork的这个步骤是会的,现在不会的是怎么用skill导出这些文件

网友A:
    artwork命令了解一下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work命令了解一下

    artwork;_setwindow form.film_control;_FORM film_control select_all;_FORM film_control create;_FORM film_control ok

    这样吗,哈哈,录制的方式

网友(点评):
不是, 但你能RUN, 就是對的了.

网友:
    w_w
    w_w

网友D:
    axlRunBatchDBProgram配合\share\pcb\batchhelp下的命令使用

    w_w

楼主:
    谢谢大佬  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xlRunBatchDBProgram配合\share\pcb\batchhelp下的命令使用

    谢谢大佬  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2025-04-26):
    大佬  这个文档是哪个路径找的呀,我找了一遍,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