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电平和上升沿时间的准确捕捉

楼主(2024-1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每格设置多少ms或者us呢?这个根据示波器可以设置的不一样
主要看你需要测量要求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没法解答,我自己测电源时序是设置好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测量的上升时间几乎差不多
第二个问题,当然可以同时测试两个电平的上升时间,推荐的话,需要提供预算

网友:
    R&S示波器有A触发和B触发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过机械表头那种电流表,大概原理类似。也就说你看的上升沿大概占屏幕的1/3的时候会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算5000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示波器推荐一下

5000!还是买二手的吧。DSO-x  200MHz 2GS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德与思瓦磁?

    是的,不过操作习惯与常用的品牌有一些区别

网友B:
示波器的量測要準確,就儘量把波形放大,直至接近佔滿整個屏幕,其原因有二。

    • 取樣點可以充分落在想要量測的波形上。
    • 游標的移動刻度,也可以比較精細。

一些示波器的使用指導書上有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量測要準確,就儘量把波形放大,直至接近佔滿整個屏幕,其原因有二。

    版主你这样就不对了。怎么只能给解题思路呢。要具体答案啊

    好吧!具體的方法就是砸了那台示波器,買台新的來測。如果還是不準,就繼續砸、並且買新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