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350导入gerber和钻孔数据位置偏移不对应的问题

楼主(2024-12-25):
    导入的精度都是英制3.5,来回试过好几遍,Format5.5也设置过,但Gerber和钻孔的数据位置就是没对应上。这是什么问题呢,而且钻孔数据就显示了一半,最右侧没显示完全。  是否是因为板子过大,或者原点可以调整设置?

网友(点评):
出圖時是可設置原点, 而且和 gerber 分開設置, 要設置和 gerber 一樣.

网友:
    也可能是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您看一下cam350导入的设置和阿里狗出光绘的设置是否一致。当然不涉及保密且方便的话,可以把设置截图文件发出来

网友:
    应该是你导出gerber钻孔的时候多钩选了某些选项。比如自己优化钻孔之类。跟cam350导入关系不大。

你设置比例2:5或者3:5都没不是主要问题,重点是你要统一,有几个地方都要修改,这个基本问题你应该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