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元器件命名,不能带小数点,这个如何解决?比如我要添加测试点,测试点的名...

楼主(2024-12-26):
padsVX元器件命名,不能带小数点,这个如何解决?比如我要添加测试点,测试点的名称想命名成电压值,比如1.2V,会报错,必须写成1_2V。

网友A:
    可以写成V1P2,point 小数点的意思,,也可以写成1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成V1P2,point 小数点的意思,,也可以写成1V2

    意思就是不能写成有小数点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不能写成有小数点是吧

不清楚,我使用任何EDA都不是用小数点和-,全部使用英文和_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