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IC会出现间歇性的“噗噗声”

楼主(2024-12-27):
那位大侠懂呀,同样的电路,左边这个小的MIC接入就会出现间歇性的“噗噗声”,而右边的大的MIC就没这问题。不知道要从何下手了。

有沒有可能是隔壁的同事放屁???>_<|||

网友:
受潮或水分侵入:电容麦克风振膜上有金属,对空气湿度较敏感,遇水汽容易生锈,从而导致内部电路导线短路,这种情况称为“受潮”。
物理损伤:麦克风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受到摔落、撞击等物理损伤,导致内部元件松动或损坏。
连接问题:麦克风与音频设备之间的连接可能不稳定,如插头松动、接触不良等。
电磁干扰:麦克风可能受到来自其他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如手机、无线电等。
音量设置不当:麦克风音量设置过高可能导致杂音出现。
加强状态设置:麦克风处于加强状态时,可能会放大背景噪声,包括“噗噗声”。

网友:
没有图片呢?

网友:
多半和电源有关

您就搓牌幫他一下麼!^_^

网友:
    麦克风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很大,所以电源不干净很容易会有杂音,当然也可能是地处理的不好。首先先看电源纹波怎么样,其次再考虑地问题,你没贴资料出来,只能这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