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50欧姆射频线,按照微带线还是CPW线来计算阻抗?

楼主(2024-12-27):
    PCB上50欧姆的射频阻抗线,大家是以什么模型算阻抗的,微带线还是CPW呀?
好像很多都是按微带线算,但实际射频线周围都有地线或地铜的呀。

网友A:
    用PCB来做50Ω的带线,那就在旁边打地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CB来做50Ω的带线,那就在旁边打地孔啊

打了地孔就有地了,那是不是算阻抗的时候,就应该用CPW共面波导的模型来算阻抗了?

网友(2025-02-06):
引用 楼主:
    打了地孔就有地了,那是不是算阻抗的时候,就应该用CPW共面波导的模型来算阻抗了?

    1、Sub 6G频段以内,PCB单板50欧姆线大多数都有“包地”处理,再配合各种阻、容、感调整匹配,优化各种指标。2、Sub 6G频段以上,频率高,波长短,匹配调试不多。因为波长太短了,调试的话,太敏感了。要靠仿真,以及板材等,保证设计的各项指标。

    3、Sub 6G频段以内,50欧姆微带线间距“包地”Shape距离约1.1倍*线宽,比如50欧姆微带线宽1mm,则微带线间距“包地”Shape经验距离1mm~1.2mm。此时底孔对50欧姆阻抗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2025-05-17):
    只知道匹配仿真,还没参与线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不晓得怎么插入图片。也不能插入我的连接。我也在这板块发个主体贴出图片讨论下。

网友(2025-08-07):
    50欧姆带线

网友(2025-10-10):
    我这边蓝牙耳机一般都是做一倍线宽包地打地孔,走线都是顺畅的弧度。输出工艺要求做多少的阻抗,板厂会根据要求做参考和优化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