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射频放大链路的仿真

楼主(2024-12-27):
一个射频放大链路的仿真,上面有放大器 均衡器 ,这种你们是怎么仿真的啊,有大佬能指点下吗

网友A:
电路搭建:在仿真软件中(如ADS、HFSS等)搭建射频放大链路的电路模型,包括放大器、均衡器、馈电电路、匹配电路等。
仿真设置:设置仿真频段、步长、端口阻抗等参数。同时,根据需要设置优化目标,如S参数、增益平坦度、输出功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搭建:在仿真软件中(如ADS、HFSS等)搭建射频放大链路的电路模型,包括放大器、均衡器、馈电电路、匹 ...

好的谢谢大佬,我先了解下怎么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