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d designer(17.4)走线不显示宽度

楼主(2024-12-27):
allegro pcd designer(17.4)走线不显示宽度,无论视图放大或者缩小,走线都是一根直线,没有宽度显示。哪位大神这个是哪里设置吗?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走线为5mil宽度,无论怎样缩放,走线都显示为一根直线,没有宽度,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大神你好,图我贴在3楼了,有空帮忙指导一下呢。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设置里面勾选了这个。
display_nolinewidth
    If set, all lines are displayed at a 1 pixel width. This variable can increase performance at the expense of an accurate display. The default is lines at width. Note, dynamics drawing ignores this vari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设置里面勾选了这个。
display_nolinewidth
If set, all lines are displayed at a 1 pixel wi ...

非常感谢,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