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和AD19使用问题

楼主(2024-1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快捷键冲突,可以修改AD中用于切换走线角度的快捷键。具体步骤如下:

1:在AD中,点击菜单栏的【DXP】。
2:选择【自定制】→【命令】→【SCH交互快捷键】→【循环线放置模式】。
3:在此界面中,可以修改默认的快捷键为其他不冲突的键组合,例如Shift+1或Ctrl+Shift+Space等。
4:修改完成后,保存设置并尝试在原理图中使用新的快捷键来切换走线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