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仿真报错

楼主(2024-12-30):
各位前辈,求救,报错如图所示,检查没有报错,也检查PCB没有短路开路,就两层板。

网友:
    图片没显示。。。

网友A:
    有个铜皮设置更新选项,Updata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铜皮设置更新选项,Updata一下即可

shape里面没有Updata这功能,哪里面呢?

网友:
    view--shape prcess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