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12-30):
AD使用的几个问题
1.AD原理图界面能一次性修改元件名称、序号字体的大小吗?这么修改,百度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没改过来。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2.AD中PCB库不能添加、编辑管脚名称。只能编辑序号?默认是那样吗?
3.原理图库中可以添加、编辑管脚名称,PCB里面的焊盘管脚添加编辑不了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假如你邏輯好, 線路圖和PCB 的群改法是一樣的. (重點在右方 ANY 的選擇.)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用的是AD19

网友:
    右键点击要修改的文字,查询相似对象,然后全选就可以了。PCB脚,可以用name也可以用Designator。name和Designator不要重复。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始至終 protel 都有這功能, 差別在會不會用.
    17.1.9 版本

勾选四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选四个地方吗

比如匹配4K7 5% 的这个阻值的,那么把这行的any改成same。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