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

楼主(202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 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 140W 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 5A 的电流?
    功耗大部分會落在負載上。
  • 诱骗器能过那么大电流?
    你問我、我問誰?你有誘騙器的規格書可以查詢吧?再則撐不住會炸,你不用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 140W 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 5A 的电流?
是的!你要出頭幫它擋也可以。
  • 诱骗 ...
  •
    诱骗器不需要承载功率的。诱骗器只是让能量从它身上经过。
    可以认为诱骗器成功激发电源输出后就是导线,实际消耗能量的是负载。诱骗器的功耗由内阻决定,并不是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它内部怎么过那么大电流的?也没发现有大功率MOS啊

    誘騙器僅用分壓電阻偵測電壓,及微電阻偵測電流,莫死MOS)管是在供電方受電方內部,雙方各自控制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它内部怎么过那么大电流的?也没发现有大功率MOS啊

    誘騙器只透過西西萬CC1)和西西吐CC2)誘騙供電方Source)輸出,所以誘騙器最好別再去接如 U 盤之類的低壓裝置,它會照灌高壓不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是真的不知道  也就是充电头的输出都没经过诱骗器的元器件   只是经过了诱骗器的走线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它誘騙完的電壓就往後面丟了。如果你誘騙供電端Source)輸出 28V,供電端Source)就會真的輸出 28V。但後面如果再拿去接 U 盤,28V 就直接灌 U 盤了。

供電端Source)的輸出有沒有經過誘騙器的元件?從你的照片來看,誘騙器的屏幕好像還會顯示電流和電壓。所以充電頭的輸出,會經過誘騙器中一顆串接在路徑上的微電阻,電流會產生微小電壓,因此誘騙器就能知道負載(Load)的耗電狀況。電壓的部分,有可能是用並接在輸出路徑上的分壓電阻做偵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是真的不知道  也就是充电头的输出都没经过诱骗器的元器件   只是经过了诱骗器的走线而已?

吸端和源端之間在 CC 線上進行的通訊看起來像如下的樣子:
  • 吸端申請獲得源端的能力資料。
  • 源端提供它的能力資料資訊。
  • 吸端從源端提供的能力資料資訊中選出適當的電源配置參數並發出相應的請求。
  • 源端接受請求並將匯流排電壓修改成相應的參數。
    在匯流排電壓變化期間,吸端的電流消耗會保持盡可能地小。
源端提升匯流排電壓的過程是按照定義好的電壓提升速度來進行的。
  • 匯流排電壓達到最後的數值以後,源端會等待匯流排電壓穩定下來,再發送出一個電源準備好信號。
    到了這時候,吸端就可以增加其電流消耗了。
當吸端希望匯流排電壓降低的時候,同樣的通訊過程也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