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age 命名长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4-12-31):
HI,各位论坛大佬们,请问orcad 原理图设计中的page 命名字符长度限制吗,我这边输入一定长度的字符就输入不了了。

网友:
    有,不仅pagename,其他的属性,网络名,路径都有长度限制

楼主:
    谢谢解答,这个长度是定死的,改变不了是么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我试了一下,这个page name的长度是31的,还以为软件有地方可以修改的

网友(点评):
使用第一方 NETLIST 是有地方可以改255, 但 幫我老婆試過 page name 確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