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中机械孔可以用package geometry keepout绘制吗?

楼主(2024-12-31):
(图片)

网友A:
    package geometry keepout 这个只是禁止区域,板子是不会开孔的,如果你要开孔,只能作标识(这样麻烦,而且很容易实物导致漏开),使用阿里狗您可以直接在制作封装的时候给drill属性(个人推荐),或者给板框brd outline(个人不是很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ckage geometry keepout 这个只是禁止区域,板子是不会开孔的,如果你要开孔,只能作标识(这样麻烦,而 ...

用brd outline的弊端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rd outline的弊端是什么呢?

制板的时候可能会漏掉(当然这个是板厂的问题,可以要求重做,但是耽误交期)

网友:
    封装中机械孔就是一个non- plated pad. 不要搞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清楚再說.

NPTH 一個代表上下及中間各層未連接, 不下地, ESD是不會過的. 及接地阻抗, 所以才會有衛 ...

    看主题,机械孔就是装配孔,有些元件还是塑料材质的装配孔,没有电气问题。考虑ESD的话会用电阻单点接地。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一个绘制机械孔的命题扯出一大堆,好比写作文炫技跑题。
以后不谈技术只说好好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