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竟然导通了?!

楼主(2025-01-02):
    如题,小的今天带来一个小电路,搭了下仿真,发现M1这个管子是不是导通了?测得漏极电压竟然有2.991V,有木有大佬下午喝茶时抽空看看,给小弟指点迷津下。
糟了,头好痒啊,是不是要长脑子

    测试仿真图

    测试仿真图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M3体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M3体二极管

    这边做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模拟,现在模拟下面电压断开时的情况(即只有上部分3V供电的情况),发现M1竟然导通了,(M3一开始就导通很正常(体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M3体二极管

;P;P我看是

楼主:
    这边的疑惑是M1为啥能导通了,(看现象是),(对M3接法,故意让它体二极管上电导通的)

网友B:
    M3有个寄生二极管,电压是从那里漏过来的,然后M3的VGS达到导通条件就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边做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模拟,现在模拟下面电压断开时的情况(即只有上部分3V供电的情况),发现M1竟然 ...

    双电源切换最好直接用芯片方案。特别是要求电源切换过程中系统不能掉电的情况。
如果实在想自己搞 ,需要用背靠背mos

楼主:
    这边把M4这个NMOS移除后,再仿真,发现M1不导通了,逻辑正常了,那加上这个M4后为什么M1会导通呢?

    M4移除

    M4移除

    你拿掉 M1,M4 可能也是不通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做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模拟,现在模拟下面电压断开时的情况(即只有上部分3V供电的情况),发现M1竟然 ...

    双电源背靠背mos方案想做好也挺复杂的。可以网上找些笔记本电脑电源部分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有个寄生二极管,电压是从那里漏过来的,然后M3的VGS达到导通条件就导通了

    嗯嗯,那M1是为什么导通呢,这边疑问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切换最好直接用芯片方案。特别是要求电源切换过程中系统不能掉电的情况。
    如果实在想自己搞 ,需 ...

好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细说下嘛,小弟目前在长脑子,学习可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细说下嘛,小弟目前在长脑子,学习可快。

假定两路电源分别12V,5V。优先12V供电。要保证系统不掉电,那么是不是需要考虑在目前供电电源12V没有完全掉电情况下就要切换到另外一路5V。
    12V电压掉到多少切换是不是需要有电压基准和电压比较。你想搭电路可以参考看看tps2121这颗芯片内部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那M1是为什么导通呢,这边疑问是这个

你从那里看到M1是导通的?如果M1导通了那么M3还能导通吗?你不知道MOS有寄生电容吗?来网上给你扒一个双电源切换的图,多想多看多动手

网友C:
    看M3的D和S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从那里看到M1是导通的?网上给你扒一个双电源切换的图,多想多看多动手

    这个图有防倒灌功能吗?BAT1供电时,BAT2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有防倒灌功能吗?BAT1供电时,BAT2有没有电压?

有呀,给备用电池灌点电不少很正常吗,但备用往往电压比主电池高,所以不用担心灌点问题。

网友(点评):
好吧。你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的疑惑是M1为啥能导通了,(看现象是),(对M3接法,故意让它体二极管上电导通的)

    是不是真的导通了,光看电压没有,最好串给电流表,看下是不是持续有电流,还是说只是寄生电容充电放电导致的你目前看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那里看到M1是导通的?如果M1导通了那么M3还能导通吗?你不知道MOS有寄生电容吗?来网上给你扒一个双 ...

    好哒,可是,M1如果不是导通的,那么小弟的仿真图里,为什么M1(注意不是M3)的漏极(D极)为啥有2.9V的电压啊,想不明白,另外如果M1是导通的话,M3失去作用了,始终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会有问题(发热很厉害),不知小弟分析的对不对,我10楼有再贴一个仿真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M3的D和S方向!!

故意对调的,另外这边疑问是M1不是M3,M3故意让电压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哒,可是,MI如果不是导通的,那么小弟的仿真图里,为什么M1(注意不是M3)的漏极(D极)为啥有2.9V的 ...

    的确是这样,但是M1导通的条件是M4导通,为什么M4会导通呢,所以之前才跟你说看看串个电流标看看请,还有就是如果把R1改成330Ω的话那么M1还会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但是M1导通的条件是M4导通,为什么M4会导通呢,所以之前才跟你说看看串个电流标看看请,还有 ...

    这边把R1并联个300R模拟负载(类似于你说的R1改为300R),确实发现M1的漏极电压正常了,被拉的很低,应该是逻辑正常,为啥啊,没想通。

    带300R负载测试

    带300R负载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边把R1并联个300R模拟负载(类似于你说的R1改为300R),确实发现M1的漏极电压正常了,被拉的很低,应该 ...

    那就对了,因为R1电阻太大,通过M3寄生二极管然后经过R1给M4的SD两级的寄生电容充电,这个充电电流在R1上面的压降足够M1导通,所以才有之前的事情,而电阻改小后充电电流在R1上的压降不足够M1导通所以就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因为R1电阻太大,通过M3寄生二极管然后经过R1给M4的SD两级的寄生电容充电,这个充电电流在R1上 ...

    是不是一定这样导致的,暂时不知道,不过是听懂了,而且很有道理,M4这个管子DG(漏、栅)之前的寄生电容真会被充电的话,那你说的这个回路路径是对的。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了,糟了,又长脑子了。

楼主:
    貌似这个电路没有啥实用价值,而且左下角的空缺电源电压貌似只能比V2大才理论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电路没有啥实用价值,而且左下角的空缺电源电压貌似只能比V2大才理论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 ...

    不一定呀,要看M3的VGS是多少导通,至少跟V2一样的电压的时候,M4导通,然后M1导通,这样M3的VGS基本上0V是不会导通的而且不会通过寄生二极管漏电过来。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R2的值太小了,这样会对左下角这个电源一直放电。

网友:
    R1是330K   2.249V,   加了R3 330R 2.99V,  符合分压电阻计算结果。  对应电阻值是907.5K, 这个值是哪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电路没有啥实用价值,而且左下角的空缺电源电压貌似只能比V2大才理论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 ...

本来就没有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背靠背防反电路。发明背靠背的人是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当然,如果你要求不高,单个mos还是可以用的。比如:不在乎空载漏电,没有两路电源同时使用,不在乎产品的死机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呀,要看M3的VGS是多少导通,至少跟V2一样的电压的时候,M4导通,然后M1导通,这样M3的VGS基本上0V ...

    被发现了,这个电阻原先计划300K,只是为了验证M1为啥漏极有电压,故意设小(加强下拉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没有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背靠背防反电路。发明背靠背的人是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当然,如果你要求不 ...

    感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