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面设置的限高区域不起作用?

楼主(2025-01-02):
    请教:PCB结构图纸上有很多限高区域,为了方便检测放置器件是否超高放置了限高区域,可是明明电感超高了,为啥没有DRC报错提醒呢?

网友A:
    限高30mil只需设置PACKAGE_HEIGHT_MAX  =30mil即可。你又设置的PACKAGE_HEIGHT_MIN  =30mil意思是此限高区域可以放置30mi高的器件

网友B:
印象中在PCB中是设置MIN值。器件库中只设置MAX值。PCB中的MIN值大于器件库中的MAX值,不报警,表示器件允许在该区域放置。

网友(点评):
還是有用功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在PCB中是设置MIN值。器件库中只设置MAX值。PCB中的MIN值大于器件库中的MAX值,不报警,表示器件允许 ...

嗯呐,我是只设置最大值、只设置最小值、最大最小值都设三种情况都试了,均不报错,且图四中DRC设置打开了还是不行,请教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高30mil只需设置PACKAGE_HEIGHT_MAX  =30mil即可。你又设置的PACKAGE_HEIGHT_MIN  =30mil意思是此限高区 ...

    试了只设置最大值还是不行,感觉像是DRC报错没打开,但是我又不知道还有哪里设置没打开?请教下哈

网友C:
    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Stack UP → Package_T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呐,我是只设置最大值、只设置最小值、最大最小值都设三种情况都试了,均不报错,且图四中DRC设置打开 ...

举个例子吧:0805的电阻是59MIL的高度,在建库时,只在MAX处填写59MIL即可。然后在PCB中,如果有个区域限高是80MIL,就要设置一个MIN值是80MIL的PACKAGE-HEIGHT的区域,此时就不会报警告。如果你把该器件放在区域限高是40MIL的地方,就会报警告。(所有层都打开,防止错误警告没有显示出来)--另外,特别说明一下:建库时,假如你填了MIN30,MAX40,实际上的区域就是30~40MIL高度区间的一个薄片,不是整个器件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Stack UP → Package_Top

感谢啊感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吧:0805的电阻是59MIL的高度,在建库时,只在MAX处填写59MIL即可。然后在PCB中,如果有个区域限 ...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