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IE3.0阻抗是100欧姆,PCIE4.0是85欧姆,要是4.0向下兼容的话,整个链路的阻抗控...

楼主(2025-01-02):
PCIE3.0阻抗是100欧姆,PCIE4.0是85欧姆,要是4.0向下兼容的话,整个链路的阻抗控制多少合适,有碰到的不,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85,另外我之前3.0阻抗也是做85的。

网友(点评):
大哥能幫算一下 85欧姆 偏下限, 對 PCIE3.0阻抗是100欧姆誤差 的影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另外我之前3.0阻抗也是做85的。

不会算。当时几个项目的PCIE3.0都是走85欧的,当然焊盘和过孔进行了优化。最后板卡在设备上速率ok,使用仪器测量速率可以达到90多

网友:
    pcie tx/rx: 85ohm.
pcie clk: 100ohm.

网友(点评):
又一個不會算誤差的.

网友:
    PCIE信号,Gen2:跑5Gbps时,协议的要求比较宽,走线阻抗可以在68-105ohm之间,Gen3:跑8Gbps时,只能在70-100ohm间,Gen4:16Gbps时,只能在72.5-97.5ohm。这个根据需求,有些官方手册写的是多少就按那个demo文件搞就行了,没有手册啥的资料向下兼容一般PCIE控85ohm,就行了。

网友(点评):
照書讀的不錯, 少說了+-12%阻抗誤差, 及因為走線及疊構的不同, 才無法依照教科書, 要每次模擬和實測.

网友(点评):
教科書網址: https://www.ednchina.com/technews/25402.html, 假如實戰如教科書, 就不會這樣多人有異問了, 各各寫書老師, 都是科技新貴了, 不用寫書教人了.

网友(2025-02-11):
    感觉没那么严格,均衡器一般可以把眼图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