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匹配电阻的差分对设计

楼主(2025-01-02):
    如下第一张图,在物理规则里设置好了差分对内的Pin pair,但在第二张图里的电气规则里面差分对能却仍然显示了网络所有的连接点。

楼主:
    请问有那种操作能将第二张图里面的差分对也设置成和第一张图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那种操作能将第二张图里面的差分对也设置成和第一张图一样

    如果要设置组间等长的话应该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中添加Pin Pair  设置Match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设置组间等长的话应该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中添加Pin Pair  设置Match Group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这个里面设置没问题,只有differential pair里面设置会出现很第一张图那样,我希望的是第一张图里面也只有一个连接点。

网友(点评):
第二張圖手工刪除, 留下你要的就好, ..第一張圖是 手动建立pin pair.(單線) , 第二張圖是 sigXplorer 設置了一个Rel Prop Delay.(單線規則,可複製給相同規則NET或群組),

网友(点评):
真相是第二張圖在 sigXplorer 設置Rel Prop Delay 時, 可刪除不要的PIN TO PIN, 只留下要的PIN TO PIN. (REPP 就是這設置方式的簡稱.)

网友:
    sigXplorer 做一个ref ecset.
或手动建立pin 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事業有成的大師們"都太忙了, 沒空回.

    小弟弟上來餵一下"白眼狼", 順便當隻魚, 被釣一下.

是的,问题已解决,就是除需要的PIN TO PIN留下外,其余的电阻电容都做Xne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