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原理图库怎么导入器件形状

楼主(2025-01-03):
求问下图这种与连接器形状类似的原理图库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否有专门的软件能抓取datasheet上器件形状映射到原理图库里?还是其他方法,因为完全手画的话太费时间了。

网友:
    器件官网或者接插件官网,有可能会有原理图和PCB的器件封装
因为给工程师提供这些封装,相当提高工程师使用器件的满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閒手工畫的. (因為線路圖, 不用太注重零件外形, 要的只是線路連接關係和零件屬性資料數據.)
    PCB才注重零 ...

有外形的话,从视觉角度美观一些。

    另外就是有些元器件,通过外形跟实物对上,方便工程师直观看出来pin的映射。

    就是这个完全靠手画的话,大多项目周期没时间给人慢慢画这个,所以想问有没有更方便的工具来把器件外形导入原理图库里。

网友(点评):
沒人會這樣作, 真的太閒, 才會這樣, 因為只有外形,PIN還是沒在應有位置, 唯一遇過是CHIP原廠太閒, 就"噱頭"而已, 浪費時間. (看一下國際電路符號標準和日本電路符號標準, 沒人這樣要求.)

网友(2025-04-12):
    I want to know it

网友B:
在OrCAD粗略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rCAD粗略画了一下

    这个慢慢画时间比较长,正式项目中,一般很急的项目周期不给留那么多时间建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慢慢画时间比较长,正式项目中,一般很急的项目周期不给留那么多时间建库。

这种外形的原理图符号我都是直接从瑞芯微的原理图中拷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形的原理图符号我都是直接从瑞芯微的原理图中拷贝的

    Demo参考设计确实有的有这种外形匹配的库,可以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