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源系统单板相连电流倒灌

楼主(2025-01-03):
一个产品中,两块子卡的CPU  3.3VIO相连(i2c,urat,其它一些相连),由于IO是不同的电源系统,两个板子上电时间不同,会发生电流倒灌,怎么办
一块板子先上电了,另一块板子还没上电,io倒灌电流,使IO的电源变成了1.23V

有一種器件叫 Bus Switch,在未給電前能斷開兩邊的 I/O(高阻抗),非常普遍的一種器件!^_^

网友A:
是否影响使用。如果必须要解决,加电平转换或隔离

网友B:
74LVT245, 就可以搞定

网友:
    踢哀TIBus Switch Selection Guide

网友(点评):
這是用在data 線非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影响使用。如果必须要解决,加电平转换或隔离

目前看没有啥影响,产品正常工作,但CPU都是有上电时序的,猜测虽然电压拉高了,但灌电流很小,难道不会对CPU产生影响。感觉这是常见问题啊,产品中板跟板的级联,IO电源分属不同电源系统,总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像USB, I2C, .....等, data 線是直接相接, 但像USB 會避開電源連接, 若一定要連接, 如充電會用MOSFET控制電源連接, 主要看你是什麼信號和設備, 像I2C就不會接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各板"輸出電源"串一個順向二極體(Schottky diode), 再接在一起.

    一般不这样设计吧。一个产品中两块独立的板卡,都有独立的电源系统,板卡只会+5V或+12V供电,级联通信总会遇到这种情况

    大部分的哀西IC)不給電的狀態下,腳位都不是高阻抗Hi-Z),是會漏電的。
    而資料線有電流反灌, 大都是韌體腳位信號沒設好, 及韌體沒寫好.
    Redundant Power supply 是這原理, 但資料線電源是看設備, 不同設備做法不同, 有只接資料線而已, 用MOSFET控制電源連接, 就這兩種.
    我以為你只要電源連接, 防反灌, 上面另有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没有啥影响,产品正常工作,但CPU都是有上电时序的,猜测虽然电压拉高了,但灌电流很小,难道不会 ...

    没影响可以忽略。cpu上电时序只针对特定引脚,不是所有。
不同板卡之间的电源系统压差很正常,要不手册中怎么有工作电压范围问题。
思考下极端情况:同一个板卡上同一电压等级都会有不一致的问题啊。比如pcb布线压差,电子元器件误差。这些问题怎么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可以忽略。cpu上电时序只针对特定引脚,不是所有。
    不同板卡之间的电源系统压差很正常,要不手册 ...

感谢回复,但你这个回复跟我表达的不是一码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不这样设计吧。一个产品中两块独立的板卡,都有独立的电源系统,板卡只会+5V或+12V供电,级联通信总 ...

    • 後上電板子的電源,由先上電的板子控制,才有可能用軟件時序避開。
    • 在該板子未供電前,先上電板子給過去的 I/O 要先保持高阻抗Hi-Z),或者說先設成輸入Input
    • I/O 漏電I/O Leakage)問題一定要擋,現在看似正常、不代表以後都會正常。
    • 信不信由你們,言盡於此。我懶得再寫去罰站的故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4LVT245, 就可以搞定

這位兄弟應該深受其害過!

這個議題以前提過,你在邏輯閘的規格書中,有看到 IoffPower Isolation 字眼的,就表示這哀西IC)在沒電的狀態下,I/O 腳位是高阻抗Hi-Z)。

踢哀TI)稱為 Ioff嗯插屁NXP)和其它供應商稱為 Power Isolation,或有其它稱呼者,族繁不及備載!

LVC 系列邏輯閘、部分電平轉換Level Translator)例如踢哀TITXU / TXS 系列、嗯插屁NXPNXU / NXS 系列都有支援,但 9306 系列電平轉換Level Translator)就不支援,大家使用時要小心就是。

74LVT245
Ioff Supports Live Insertion, Partial-Power-DownMode and Back Drive prote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位兄弟應該深受其害過!

    這個議題以前提過,你在邏輯閘的規格書中,有看到 I 或 Power Isolation 字 ...

    设计上应该还是重点关注cpu侧的需求。一般只有特定的几个引脚对上电状态是有要求的,普通IO是无所谓的。
    如果把所有io都要考虑,老板该来找你谈心了

    哪天才發現沒處理的管腳會有影響,那時候會被叫去夾蛋!>_<|||

网友:
吾人雖為邪教教徒,但教的都是正統武學。

    若嫌費事、串個電阻去擋也行。前爛公司的副處長,還沒升上去之前,就用了 1K 電阻解決。

    但在他得意之餘,到了下個計劃就不會動了!

网友(点评):
通常是串10~47歐姆, 22歐姆是常見, 但主要是限流及穩定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後上電板子的電源,由先上電的板子控制,才有可能用軟件時序避開。
  • 在該板子未供電前,先上電板 ...
  •
    核心板+外围设备的底板组合硬件架构方式也能遇到这种问题,但我看开发板好像都没什么措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核心板+外围设备的底板组合硬件架构方式也能遇到这种问题,但我看开发板好像都没什么措施
後上電板子的電源,由先上電的板子控制,才有可能用軟件時序避開。

周邊電源都由你控的就沒問題,你知道什麼時候要給電斷電給電斷電、所有的 I/O 都設成輸入Input)或高阻抗Hi-Z)就行,當然內部的上拉Pull-Up)最好也移除。

總之,你的 I/O 上都不能有電壓就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板+外围设备的底板组合硬件架构方式也能遇到这种问题,但我看开发板好像都没什么措施

狗弟舉個案例:

連法克MTK)處理器常會搭自己的歪壞WiFi)芯片,為了省電、裝置在進入睡眠Suspend)模式後,會把歪壞WiFi)芯片的電關掉。

但他們出的軟件,經常忘了把重置Reset)訊號下拉Pull-Low),高電位就在那邊一直灌。

為什麼會提這件事呢?因為......後來我們離職,各自到了其他公司,大家全都遇到了。

還好有狗幫互助通報系統!

有遇到的舉手,小弟全部賞銀。

网友:
沒人想聽副長的故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人想聽副畜長的故事嗎?

    我的副处长同事?

    2025 殃視年度大戲 - 我的副畜長、我的爛部門。^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邊電源都由你控的就沒問題,你知道什麼時候要給電或斷電,給電前或斷電後、所有的 I/O 都設成輸入(I ...

    不是我控的,一个机箱中有多个子卡,有FPGA子卡,mcu子卡,cpu子卡等很多,大家都是统一由底板+5V供电,只是管脚有交连,如I2C,UART,PCIE,网口,RGB线等。
    大家都是上电各自启动,到机箱里就会发生灌电流现象。不知道这种内部多个模块的机箱,一般都怎么设计这种电源系统

    所以說,你會漏電到處灌也就不奇怪了!^_^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控的,一个机箱中有多个子卡,有FPGA子卡,mcu子卡,cpu子卡等很多,大家都是统一由底板+5V供电, ...
不知道这种内部多个模块的机箱,一般都怎么设计这种电源系统。

各板卡之間,若互相不知道彼此電源的狀況,最好就用 Bus Switch、或有 Power Isolation 功能的電平轉換芯片Level Translator緩衝芯片Buffer邏輯閘Logic Gtae...等芯片,將彼此間連接的 I/O 隔開。

當然上面許多高人說,他們從來不隔也沒事。你若信也行,就讓它們漏吧!哪天有問題再說。前提是公司或老闆,不會將你阿嚕巴到死。

從樓主的敘述來看,系統似乎挺複雜的,應該不是那種十幾塊錢的玩具。電路要設計成什麼樣的穩定度,一直是攻城獅的一個抉擇。以前論壇上也有人講過,那是攻城獅心中的一把尺

做的若是玩具,便宜、能動就好,沒人會怪你。做的若是與生命或安全攸關的東西,最好秉持良心,當心會有報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板卡之間,若互相不知道彼此電源的狀況,最好就用 Bus Switch、或有 Power Isolation 功能的電平轉換 ...

    肯定不是玩具,正经的设备,还是成本很高的。作为攻城狮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要优化改进。产品能跑简单,跟长期使用稳定运行是两码事。最近在看TI和NXP处理器的参考板,发现他们做的核心板+底板,不仅仅是核心板+5V这种单一电源供电,还有+3.3v和+1.8V通过接插件
引出,也就是核心板+底板用统一的+3.3v和+1.8v,所有外围设备统一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基于这种倒灌电流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