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散热孔双面上锡 孔内气体热膨胀风险

楼主(2025-01-04):
芯片的散热孔:芯片面有做阻焊隔离,PCB不塞孔,锡膏不入孔。SMT生产时TOP面正常焊接,BOT面过波峰焊时此类孔位未做避让,上锡了,孔内气体未能排出。因为是电源板不知道气体热膨胀,会不会引起内层分层,甚至爆板。风险有多大?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PCB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强度和稳定性等性能对焊接过程中的风险有重要影响。
选择质量可靠、性能稳定的PCB材料可以降低内层分层和爆板的风险。

网友:
如果内层分层严重,且PCB材料本身强度不足或存在缺陷,那么在高温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PCB有可能发生爆板现象。

网友:
    PCB散热孔在波峰焊过程中未做避让而上锡时,孔内气体可能因热膨胀而无法及时排出。这会在孔壁与锡膏之间形成压力,增加了内层分层的风险。

网友:
    内层分层是由于不同材料间膨胀系数差异及粘接力不足导致的,而孔内气体的热膨胀可能加剧这种分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