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进行ddr3仿真加载赛灵思IBIS模型弹窗

楼主(2025-01-06):
    speed 2000设置控制器模型时,加载从赛灵思官网的模型,点击自动mapping后,点击ok显示如图片所示,模型见附件,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也遇到雷类似的问题,同问同问

网友:
    字面意思 选取信号的拓扑没连接上 需要手动匹配上

网友:
    也遇到雷类似的问题,同问同问

网友A:
    改一下 ibis模型里面的对应的pinmap 就可以了

楼主(2025-03-04):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 ibis模型里面的对应的pinmap 就可以了

怎么改哇?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2025-05-15):
    autopin mapping 就行了吧

网友:
    信号线没选buffer

网友(2025-11-1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想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