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IPC文件出现如下图片里的ERROR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1-07):
allegro导出IPC文件出现如下图片里的ERROR是什么问题?
Error: Integer value 122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3306.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2998.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18.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19.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0.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1.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2.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3.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4.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5.
Error: Integer value 110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3026.
Error: Integer value 105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15123.

网友:
我也是小白,最忌你才开始学,遇到很多问题,头疼

网友A:
位數太多, 超過IPC356的容許欄位.
請改用 IPC356A 來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數太多, 超過IPC356的容許欄位.
請改用 IPC356A 來輸出

用的IPC356A来输出的,还是一样。

位數太多, 超過IPC356的容許欄位.: 是什么位数太多?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修改次问题?

网友(2025-02-10):
你自己看啊, 59-62 , 就只有4個欄位 . 11000 有五個欄位怎麼塞進四個欄位? 用 356A 依然會出現警告 , 但他會有改血和註記, 所以可以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