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IR Drop 仿真报错

楼主(2025-01-07):
各位前辈,求救,软件版本sigrity 2024版本导入allegro17.2的PCB进行 PowerDC (使用 Single-Board Current-limited IR Drop Analysis )仿真报错:WARNING [Open Net]: Net GND contains two or more disconnected sections, "Split Open Net" in "Net Manager" to check the detail sections,检查了网络和端口都没有问题,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使用Single-Board/Package lR Drop Analysis时进行仿真时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在Net里面尝试一下把GND Split一下,然后勾选你参考的那块GND,重新仿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