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串口终端软件显示异常解决方法

楼主(2025-01-07):
本文介绍linux系统串口终端软件显示异常解决方法,以xshell软件为例。
使用resize命令调整终端命令终端大小不对的情况如下图:使用resize命令调整终端命令,命令如下:

  •
#安装了xterm工具(默认安装了)sudo apt-get install xterm#查看终端大小stty size#设置终端大小为终端窗口大小resize调整后如下图,显示恢复正常:注意:如果您手动调整了终端窗口大小,请重新输入resize 命令,使系统的终端大小和终端窗口大小对齐。

网友:
    linux系统现在在工程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主要就是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