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PCB参数设置

楼主(2025-01-09):
AD19 PCB参数设置

1.AD19 PCB错误报错在哪里更改报错提醒的颜色?(想设置更容易区分的颜色)按L后选择哪个?

2.AD19 为什么不能将闭合选定的2D线设为keepout层?是哪里操作不对

网友:
    第一个不知道怎么改。第二个要用tool 下的转换将线段转为keepout。以前大家是一起的,后来的版本将keepout和其他线单独定义了。包括放置那里,都是单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