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使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5-0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PADS VX中,捕获功能通常用于自动对齐和选择对象,可能会在拐角位置选成弧度的中心

网友:
1、选择不捕获其实捕获的是栅格点,可以在测距前先选择板框,再选择捕获至拐角;2、选择板框后可以看下筛选条件,其实选中的不止板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