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合管有两个NMOS 每组有两个D极 却只有一个栅极G和一个源极S 哪个知道的 科...

楼主(2025-0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源芯片上次过来说V结构的MOS散热一般放在D极,H结构可以在S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謝啦!哥。你讓我省去啟動陸軍總部電話服務系統。^_^

网友:
芯片手册肯定有应用电路,根据应用电路估计有突破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上次过来说V结构的MOS散热一般放在D极,H结构可以在S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瞎猜的,不知道对不对,上次电源IC的来说放D极散热和EMI要权衡,GaN的H结构散热在S极就方便多的。狗门弄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