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组放大器问题求教

楼主(2025-01-09):
最近遇到个跨组的问题,如下图电路,正常工作时,测量运放的正端能测到VCC/2的偏压,但是有5%左右的不良概率,会出现运放正端和负端电位都是0的情况,把运放芯片拆掉,相应引脚处的电位恢复到VCC/2。单测运放芯片也是正常的,光电二极管也没有击穿或其他异常。
请问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1M 改到 100K 也可以試試!
C13 改 100nF 看看!

网友A:
    这个是COM运放,输入阻抗比较大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出在1M电阻,大概率是1M电阻+4.7uF的RC滤波组合,只要电源纹波不大大可不必用那么大的电容,就像大师说的0.1uF就好了,如果考虑到功耗问题应该可以不改变分压电阻阻值。但输出电阻为560K我有点不明白,是因为小了输出自激了吗?

    是的!光電平爬升就要很久。^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謹此建議!

多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OM运放,输入阻抗比较大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出在1M电阻,大概率是1M电阻+4.7uF的RC滤波组合,只要电源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560k应该和输出端后级电路有关。这个电路是客户提供的一部分电路,运放输出端后级是什么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