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系列

楼主(2025-01-10):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系列(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1.栅格怎么显示不出来呢?栅格设置了

2.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搞个操作的视频,感觉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圆弧的功能

3.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已经开了交叉探针功能。左边网络这里点选却是可以在PCB高亮网络的。如果在原理图中点选网络,PCB中也是可以高亮的。
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如果在PCB中按SN选中网络,在原理图中是可以高亮对应的网络的

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png

网友A:
    请教问题还这么霸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问题还这么霸气呵呵。

    谁来指导一下  加我微信给个红包

网友:
    别问了 基本没人闲的答复你的  看你画的那么艰难 还不如直接让我给你画 出点钱 即高效有快速

网友A:
    栅格显示不显示很重要么?
    放置里面有圆,圆弧,直线,等等。放置这是最基本的了。
    看图上你选的是线。选网络不可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栅格显示不显示很重要么?
放置里面有圆,圆弧,直线,等等。放置这是最基本的了。
    看图上你选的是线。选 ...

简单直接明了,

网友(2025-07-18):
    用allegro吧,AD太不智能了

网友:
    按放置   line  ,然后 按shift+空格 ,切换  45度,任意角度 , 圆弧走线 ,直角圆弧  走线模式   ,使用直角圆弧  模式画出边框,半径不对没关系,画出来之后,可以按照栅格拖动圆弧调整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