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16.6创建net group有更高效的方法吗?

楼主(2025-01-10):
 能否在板子上选中一组网络后,就能快速创建net group 或者net class等

而不需要到constraints表格里面去选择和设置。

    在这里设置容易出错,如果连到一起的还好,有的网络表格里面不在一起,你要到处找,容易选错。

网友:
    关联起来再在板子上选择需要的网络就行,不需要再网络列表里面一个个选

网友(点评):
你要先把别人说的意思看明白

网友(2025-05-05):
    好像只能一个个选,软件易用性差

网友(2025-06-07):
    高亮之后CM里也会同时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