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CB单位的方法程序

楼主(2025-01-10):
    修改PCB单位的方法
    第一种代码
    case(car(axlDBGetDesignUnits())
                ("millimeters"
                    (aa = (2000 * 0.0254))
                    (bb = (500 * 0.0254))
                    (cc = ((distance + 5) * 0.0254))
                )
                ("mils"
                    (aa = 2000)
                    (bb = 500)
                    (cc = (distance + 5))
                )

    第二种代码

    defun( ConvertValue ( f sUnit)
    case(sUnit
            ("millimeters" f/39.37)
            ("mils" f/1)
            ("inches" f/1000)
            ("microns" f/39370)
            ("centimeters" f/393.7)
    );end case
    );defun

    第三种代码
    let( (curdsnunit)
                      curdsnunit = axlGetParam("paramDesign")->units
                       case(curdsnunit
                    ("mils"  du = 1)
                        ("millimeters" du = 0.0254 )
                            ;(u can add other units)
                          )

网友(点评):
太複雜, 看一下 axlMKSConvert 我個人是做到顯示勾選切換.(實際切換一定會有實際尺寸誤差, 所以我只做顯示尺寸切換.)

楼主:
    axlCmdRegister("quick_textset" 'textset1)
    defun(textset1 ()
              case(car(axlDBGetDesignUnits())
                                     ("mils"  a = 1)
                                         ("millimeters" a = 0.0254 )
                                    )
        print(a)
                            )

网友(2025-03-27):
    亲身体验第二种的microns计算不对,可能用um单位的人少所以很少有人发现,这个代码应该是stack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