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tch Group绕等长时,CM显示等长且绿色,但右下角红色报警

楼主(2025-01-10):
如题,各位大神,不知道如何处理?实际线长应该是对的,但红色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

RDLY显示异常

RDLY显示异常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同一个Pin Pair 放到了多个Match Group里

网友:
    一个是差分对DIFF等长,一个是等长组Mgrp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同一个Pin Pair 放到了多个Match Group里

谢谢啦。不是这个原因,这个PCB就一个Match Group。

网友B:
    Sphase是差分对内(P和N)等长,Rdly是这组差分对与其他差分对的等长。你这个就是只满足差分对内等长,不满足与其他差分对的等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hase是差分对内(P和N)等长,Rdly是这组差分对与其他差分对的等长。你这个就是只满足差分对内等长,不满 ...

恩,我是希望都等长。但在CM中的总长是都相等,可以在右下角的RDLY却显示还差100多Mil。我再试试找产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是希望都等长。但在CM中的总长是都相等,可以在右下角的RDLY却显示还差100多Mil。我再试试找产生的 ...

哦哦,不好意思,看漏了,理解错你想问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不是这个原因,这个PCB就一个Match Group。

    那确实没遇到过这种状况,现在找原因了吗,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25-02-21):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一个是对内的等长,一个对间的等长。
你这个是差分线对内误差超了。

网友(2025-07-29):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这边也是这个问题,菊花链结构,用pinpair设等长,同一个group里线长已经匹配了,但是右下角显示在中间,有正负两个值,感觉是把同个链路上其他段的误差也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同一个Pin Pair 放到了多个Match Group里

    如果是这个原因就会显示DRC吗?那怎么确认同一组里的线长已经匹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