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丨教会你从外观上辨别PCB板层数

楼主(2025-01-10):
    PCB多层线路板和PCB双面线路板在外观上都差不多,一般情况下肉眼看过去都是一块PCB板,不留心根本看不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更别说辨别不出来是双面线路板还是多层线路板。那么,有什么技巧可以通过肉眼辨别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下面就让安徽smt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总结一些辨别小技巧,帮助你通过外观辨别多层PCB。

    1、认识单面板、双面板及多层板

    在开始区分多层板之前,要了解多层板和双面板的意义。线路板的层数是在内层的,1-2层简称1层PCB单面板,2层简称PCB双面板,通常所说的PCB多层板是指3—48层;层数越高那么单价越高。由于内层的线路是要压合的,技术含量高,机器成本也相对的高。

2、普通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具体区别

a、层数越多,那么板料内的暗影越大;
    b、PCB双面板两头都有线路与油墨的;
    c、PCB双面板内是看不见有线路的,是纯板料;
    d、假如板子是模冲的话,能够用手插一下板边,板边光滑可辨;
e、多层PCB线路板内能够看见隐约的暗影,浅着有点昏暗,深则能够看见线路;
f、多层PCB线路板的板料通常都是运用KB料,对比板面光滑,特别是在成型加工后清洁就能够看到;
g、想知道到底是几层板,要知道精确的数据的话,只能经过制造商的IM检查或研制工程师的画板记录了。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单面板主要用在电源板上,主要是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