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楼主(2025-01-10):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20250110(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1.过孔全部都选中了移动的时候怎么只能移动一个,就是鼠标放哪里只能移动那一个过孔,哪里操作不对?

2.铺铜已经设置了全部连接,怎么这里还是十字连接

3.这个3D视图移动了角度不是正视图了,怎么一键恢复到正视图居中的位置方便查看

4.这个铺铜挖空,怎么保持不了这个半透明的状态?不选中就是一个框线,没有半透明的效果

楼主:
谁来指导一下  加我微信给个红包

网友A:
    1、手法问题,拖的位置不对。最简单的选择后按快捷键 ms,出现十字后单击左键移动。
2、覆铜是正确的。这个不是十字,中间有另外其他的东西。
3、3D模式下按快捷0,恢复原始角度。
4、你 的覆铜在那里?

网友(点评):
回答的不錯. 1.確實是操作和選擇問題, 2.是鋪銅的設定選擇問題,"相同線路避開不鋪銅". 3.可以選擇可視面. 4.挖銅的 polygon 不會顯示完整邊框, 特意和鋪銅 polygon 做區別..個人建議,問題樓主至少看一下基礎書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法问题,拖的位置不对。最简单的选择后按快捷键 ms,出现十字后单击左键移动。
2、覆铜是正确的。这 ...

还没开始覆铜呢

网友:
    版本不要用太高,高手大都还在用AD09.或AD10

网友(2025-02-19):
    普通十字问题  是 你 普通的属性  需要 改完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