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使用问题20250111

楼主(2025-01-11):
padsVX使用问题20250111

1.win10系统  64位 padsVX版本 pcblayout进不去pcb router环境  是什么原因

2.这两个网络所有都连接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报错,然后又不能重复画,会把之前画好的线删除

网友:
    把每层的走线和器件都隐藏,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丝线都连接上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明明已经连起来了。后面就不管了,我自己确认已经连接上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