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总能读到数据

楼主(2025-01-11):
    是LPUART,偶尔会出现悬空状态下能不停接收到数据,是什么原因?
硬件上只连接了tvs,没有其他电路。

    應該是內部沒上拉(Pull-Up)或下拉(Pull-Down),電路浮接(Floating)雜訊造成的。

网友:
    Noise and Frequency Shift

    Line noise usually causes no issues at the low communication speed typical of low-power applications. In some cases, random noise can be mitigated by adding a weak pull-up, at the expense of additional energy. For example, the internal pull-up (no extra parts) increases power consumption by approximately 30 µA during transmission in the example described in Section 8.Framing errors occur as result of incorrect base frequency (speed setting) at one of the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The LSE clock source, which is best suited for low-power applications, is very accurate. The framing errors are likely only if the LPUART peripheral clock is derived from MSI clock. The LPUART cannot auto detect the uncalibrated communication speed of its counterpart, relying only on the precise speed settings with framing reliability.

楼主(2025-04-02):
    是的,软件同事将内部上拉后正常。

    前爛公司的軟賤攻城獅,一天到晚也忘了!^oo^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软件同事将内部上拉后正常。

    狗版主,求回复最新求助帖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15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