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开关问题

楼主(2025-01-11):
请教大佬,现在的PMOS可以连续打开工作多长时间啊?  现在想使用PMOS作为开关,导通12V3A的电源,最好能一年都不断。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有,请留联系方式

网友A:
    算一下MOS管的功耗(开关功耗+导通功耗)w,长时间导通,开关功耗可忽略不计。然后根据数据手册的热阻值r,算出结温升t1=wr,在加上环境温度,由此求出MOS管的结温,不要超过150℃,一般120度左右就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网友:
    这个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不要超过手册上的参数就好。如果长期导通,最好留50%的设计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一下MOS管的功耗(开关功耗+导通功耗)w,长时间导通,开关功耗可忽略不计。然后根据数据手册的热阻值r, ...

    谢谢大佬,晚点上板测试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