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PCBA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变形问题

楼主(2025-01-13):
PCBA生产过程中减少变形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设计阶段:优化PCB布局很关键。要使元件分布均匀,避免重量过度集中在某一区域,防止因局部受力过大而导致变形。

2.制造过程中:控制温度很重要。焊接时,要合理设置回流焊和波峰焊的温度曲线。如果温度过高或升温过快,会使PCB板因热应力而变形。例如,回流焊过程中,升温速率一般控制在适当范围,避免板子受到急剧的热冲击。

3.在夹具的使用方面:选择合适的工装夹具来固定PCB板。比如在运输、加工过程中,使用专门设计的夹具将板子牢牢固定,保持其平整度,减少外力引起的变形。

4.还有板材的选择:使用质量好、热稳定性高的PCB板材。这些板材在面对生产过程中的温度变化等情况时,更不容易发生变形。

网友(点评):
夹具?? 軟板無法夾, 只能用"載具", 固定及下壓.

网友A:
软板现在也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板现在也用的比较多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