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Pin脚编号如何不自动顺延

楼主(2025-01-13):
    在做器件封装的时候,把P1, Pin2删掉了,再重新添加的时候,不再是Pin1,  Pin2, 而是自动往后顺延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不顺延,如果一个一个的修改会比较麻烦,具体例子如下。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导,谢谢!

网友A:
    在添加pin时,options一栏中可以调整引脚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添加pin时,options一栏中可以调整引脚号

    刚才操作了一下,可以修改,谢谢啊!

网友B(2025-02-17):
    创建PIN的时候 右边option里面有对应的REF位号,那边是多少就会从当前递增,修改那块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建PIN的时候 右边option里面有对应的REF位号,那边是多少就会从当前递增,修改那块应该可以

    好的啊,我设计的时候看看,之前没有注意这个,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