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怎么加域啊,还有allegro自带的EMC功能有谁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5-01-13):
    [color=rgb(68, 68, 68) !important]axlCmdRegister("abc" 'HelloWorldMain1)
    Userdomain == “CC”;   怎么加域啊?这样好像不行啦
    defun(HelloWorldMain1 ()
    if(rexMatchp "CC" (axlGetVariable "Userdomain"))
             then
    (a = "**************************************;Hello , everyone!;skill Programming Language.Is So Easy!**************************************"
    b = parseString(a ";")
    foreach(mapcar x b println(x))
    ));end defun

    菜单如下
      (popup "EM&I Rules")
                                                                    ( "&Initialize...",          "EMC init")
                                                                    ( "&Auto Setup...",          "emc autoprop")
                                                                    ( "&Manual Setup...",        "emc manprop")
                                                                    ( "&Rule Select...",         "emc rulesel")
                                                                    ( "A&udit...",               "emc audit")
                                                                    ( "E&xecute...",             "emc execute")
                                                                    ( "Re&sults...",             "emc results")
                                                                    ( "&Manual Setup...",        "emc manprop")
                                                                    ( "Audit Re&port...",        "emc auditrep")
                                                                    ( "Execu&te Report...",      "emc execrep")

网友(点评):
報告大師, 因為原廠 allegro.men 有錯, 及License 設定錯誤, 它在應該在的 License 功能跑不了, 只能在 Allegro X PCB Editor跑, 要改沒那麼複雜拉.

网友(点评):
還有"網域"除了分 IP 或 名稱, 更分"內及外", IP也分 IPv4與IPv6.

网友:
    域是啥,不懂,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報告大大師 : 這位大師要的是"網域", 但有分 IP 或 名稱, 指令不在allegro, 要使用 "DOS指令",

网友:
    可以通过网关判断是否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网友(点评):
報告大師 : 重點分內外網域, 而 ALLEGRO 本身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