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输出不了12V 100Hz的方波信号 幅值达不到,外加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可以...

楼主(2025-01-13):
信号发生器输出不了12V 100Hz的方波信号  幅值达不到,外加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可以实现12V 100Hz的方波信号输出不?还是说一定要用信号发生器+功放才行?

网友A:
方波不需要功放。看驱动能力用三极管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需要功放。看驱动能力用三极管搭也可以

怎么搭啊

找上面那個奴才幫你搭!^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搭啊

会主子的话:一个npn是反相器,两个npn就能把信号极性搞的和原来一样。驱动能力有第二个管子的上拉电阻确定

他要畫好的原理圖!^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主子的话:一个npn是反相器,两个npn就能把信号极性搞的和原来一样。驱动能力有第二个管子的上拉电阻确 ...

你好  还是没明白  能不能上个图

需要硬賤支援請按一、需要軟賤支援請按二、索取原理圖按三、純粹來亂的請按四......

网友:
    可以用运算放大器搭建电压比较器;因为当集成运算放大器处于开环和正反馈时,它会工作在非线性状态,工作在非线性状态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电压时,输出电压为高电平
    (2)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小于反向输入端电压时,输出电压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还是没明白  能不能上个图

驱动电流1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