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改版时,为了直观显示修改点,怎么改变元器件的颜色

楼主(2025-01-13):
    PCB改版时,为了直观显示修改点,怎么改变元器件的颜色?让其高亮显示

网友(点评):
先選零件, 再滑鼠右鍵選項.

网友:
    在右键中找找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改零件颜色的功能,建议两种方法来做记录。1.在原理图或者PCB里建立零件CLASS,把改动过的零件编入同一个CLASS,然后在面板PCB的菜单里,找到Components一栏,里面有所有的零件分类,点击选择高亮即可。 2.记录修改过的线路。选择改动过的线路,直接右键创建一个CLASS,然后同样在面板PCB菜单里找nets一栏,里面有所有线路分类。 习惯好一点的硬件也会在原理图里标识好版本的变动,比如在零件位号后加个版本号的尾缀等等。看个人喜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改零件颜色的功能,建议两种方法来做记录。1.在原理图或者PCB里建立零件CLASS,把改动过的零件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改零件颜色的功能,建议两种方法来做记录。1.在原理图或者PCB里建立零件CLASS,把改动过的零件 ...

    感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改零件颜色的功能,建议两种方法来做记录。1.在原理图或者PCB里建立零件CLASS,把改动过的零件 ...

    新旧gerber对比,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