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使用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1-13):
altium Designer使用遇到的几个问题

1.每次铺铜不能自动选择网络吗

2.每次添加过孔不能设为过孔绿油全覆盖为默认设置吗

3.填充和实心区域的区别是?分别用在什么场景

4.两个元件叠加都不会自动报错的吗?而且距离那么近,一定要按TD?才会显示错误?

5.为什么会被丝印层盖住?在哪里设置让顶层显示在最上面

6.这个局部的GND2铺铜方法和大面积的GND一样吗?为什么铺GND的时候会把GND2搞消失呢

网友:
PCB填充主要用于增强电路板的机械强度和导热性能,而实心区域则更注重于提供电磁屏蔽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A:
    1.铺铜需要手动赋予网络,不能自动选择
    2.添加过孔可以设置设为过孔绿油全覆盖为默认设置,设置方式见图
    3.实心区域和填充用在正片层会成为一块铜皮,且不避让任何网络,放到负片层会把铜皮挖空。俩的区别是一个是规则矩形,另一个可以是不规则的(这个是个人理解,到底正不正确,看其他大手子的回复)
4.自动报错,需要在DRC里边把在线DRC打开,需要那个在线看,就打开那个,对了,前提是你规则设置间距了
    5.你选择到顶层,显示就会在顶层。从图上看,你这是选择到丝印层了
6.这个需要把你铺这个整版铜皮调整到“后面”,选中铜皮,右键,操作如图

    过孔绿油覆盖

    过孔绿油覆盖

    在线DRC设置

    在线DRC设置

    铜皮移动到后面

    铜皮移动到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铺铜需要手动赋予网络,不能自动选择
    2.添加过孔可以设置设为过孔绿油全覆盖为默认设置,设置方式见图
 ...

移到后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到后面是什么意思

整铺铜顺序‌:在铺铜管理器中调整铺铜的顺序,确保小铜皮先铺,大铜皮后铺,这样可以避免大铜皮覆盖小铜皮‌。前面(先)和后面(后)就是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铺铜顺序‌:在铺铜管理器中调整铺铜的顺序,确保小铜皮先铺,大铜皮后铺,这样可以避免大铜皮覆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能截图我看下顺序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能截图我看下顺序不?

    有些可能不是大小的关系  不是GND      而是VCC  和VBUS  这样的  也需要用动态图  这样平级的   顺序有要求不

网友B:
    哥,你好,现在你用的软件是AD多少呀,想学习一下AD软件,不知道用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你好,现在你用的软件是AD多少呀,想学习一下AD软件,不知道用那个版本

    19   现在24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可能不是大小的关系  不是GND      而是VCC  和VBUS  这样的  也需要用动态图  这样平级的   顺序有 ...

    抱歉,我理解错了。同网络铜皮是会相互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