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IO怎么实现多路不同状态输出,要求实时性高,低延迟。

楼主(2025-01-14):
    如题,单IO怎么实现多路不同状态输出,要求实时性高,低延迟。真值表如附件,要求单IO输入时,分出两个控制口,一个为高,另一个同时为低,且没有输入时(即高阻时),要求输出状态稳定(同时为高,或同时为低),想请教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器件最少,,小弟脑袋瓜转不过来了,求指点迷津,讨论指导。

    真值表

    真值表

网友A:
    IO给个初始状态,比如上拉或下拉。一路直接到A,另外一路通过反相器到B如果对A和B信号延时有要求,可以在A链路上加个缓冲器

楼主:
    对了,要求电路待机时,输出只能同时为高或者同时为低

    似乎沒人鳥你這句話!^_^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给个初始状态,比如上拉或下拉。一路直接到A,另外一路通过反相器到B如果对A和B信号延时有要求,可以在A ...

对了,要求电路待机时,输出只能同时为高或者同时为低,可以理解为待机时,IO口不能有电平得高阻(这个一般单片机可以实现),且待机双路的输出状态得一致(同时高或者低),大佬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要求电路待机时,输出只能同时为高或者同时为低,可以理解为待机时,IO口不能有电平得高阻(这个一 ...

对啊。不是说要给初始状态吗?
    比如IO下拉,那么单片机io就算高阻了,外面还有电阻指定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不是说要给初始状态吗?
比如IO下拉,那么单片机io就算高阻了,外面还有电阻指定状态呢

    小弟试了下,貌似默认状态时输出是两个状态,貌似不行,你看我画的对不对

    反向器类

    反向器类

网友(点评):
还一个办法是选带OE引脚的缓冲器和反相器。休眠时OE拉掉,让缓冲器和反相器高阻,通过下拉确定输出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试了下,貌似默认状态时输出是两个状态,貌似不行,你看我画的对不对

    那理解错了不能这么搞。
    换个思路,把输出A,B电源受控。休眠时电源关闭,通过下拉到地确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理解错了不能这么搞。
    换个思路,把输出A,B电源受控。休眠时电源关闭,通过下拉到地确认状态。

这边电路是正常工作的,不休眠;另外提议的电源受控是不是又要一路IO控制了?那就失去意义了;亦或者是某个输出(A或B)同时控制某一路的电源?没想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电路是正常工作的,不休眠;另外提议的电源受控是不是又要一路IO控制了?那就失去意义了;亦或者是某 ...

    啥都想要。想想在理论上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理解错了不能这么搞。
换个思路,把输出A,B电源受控。休眠时电源关闭,通过下拉到地确认状态。

    小弟有個想法,利用視窗比較器Windows Comparator)辨別高阻抗Hi-Z)。

    • VIN 用兩個等值的電阻分壓。
    • VIN = High,分壓點是 High,VOUT = Low。
    • VIN = Low,分壓點是 Low,VOUT = Low。
    • VIN = Hi-Z,分壓點是 VCC/2,VOUT = High。

後面可以用多工器Multiplexer)或邏輯閘Logic Gate)搞出樓主要的結果。

蠢主意僅供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個想法,利用視窗比較器(Windows Comparator)辨別高阻抗(Hi-Z)。

    方案理论可行,这个图上两路比较器输出线与了,不能输出高电平。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情况和我上次遇到的找模拟隔离器差不多,问题是成本能不能搞下来。
工作上有时候面对无理需求,不能太软弱。

    感谢狗版主和翅膀奶龙版主耐心指导,可是小弟还是没转过弯来,貌似都差一些,和真值表不符哇
    有些人拿咱們硬賤攻城獅當觀世音菩薩 - 有求必應!>_<!!!
    輸出並接就一定要選開漏Open Drain)極輸出的比較器。^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理论可行,这个图上两路比较器输出线与了,不能输出高电平。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情况和我上次遇到的找 ...

不是比较器选择问题。是这个电路设计上不能输出高电平。
    正常工作,无论Vin输入是高还是低,两路比较器中总有一个输出低的。线与后输出都是低。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C:
传个图片,我都不会,好土,这个图片应该能够说明吧,时延得看你的速度具体是多少,可以选用不同的

网友:
    设计思路:
1. io输出通过2个比较器确认输入状态。两个比较器有三种状态:11和00是正常模式,10是高阻模式。
2. 11和00模式控制反相器和缓冲器输入。10控制反相器和缓冲器oe。

网友(点评):
邏輯電路,不是0,就是1, 沒所謂高阻.

楼主:
    大佬们一定有要时间了再点拨,小弟不着急

    你倒可好,人家為了你的事在械鬥,你卻跑去旁邊納涼。@_@|||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一定有要时间了再点拨,小弟不着急

高阻状态识别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

高阻态怎么办?

网友(点评):
看見二極體了嗎?? 除了正信號, 其中都"高阻態", 我只是實驗中怕互相干擾加了二極體, 至於電晶體三態請多看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传个图片,我都不会,好土,这个图片应该能够说明吧,时延得看你的速度具体是多少,可以选用不同的

A和B的位置弄反了

    重點是自己設計一下, 不要想用釣魚, 得到"完整電路".
    更換而已, 重點是便宜, 不干擾原信號.
    這位兄弟真是有膽識,膽敢站在砲火中間。^_^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和B的位置弄反了

不是A,B位置反了的问题。
    PNP用法有问题,要是驱动信号电平3.3V,be的压降最小是1.7V。怎么关闭管子

网友(点评):
問題是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A,B位置反了的问题。
    PNP用法有问题,要是驱动信号电平3.3V,be的压降最小是1.7V。怎么关闭管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把上拉电压更成3.3V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行,把上拉电压更成3.3V是不是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这就是MCU内部结构CMOS电路的工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行,把上拉电压更成3.3V是不是就可以了

只能说能用。但是出问题概率很大。
器件常规用法:npn和nmos正常使用连低端。pnp和pmos正常使用接高端。如果不这样需要考虑专用驱动
你图纸中pnp接了gnd。那么e级会被b级二极管钳位,当b为0V时,e是0.7V。这个电平能不能正常识别为低?并且一般ic输出低电平不一定是0V,0.2~0.3V很正常。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随着b电压升高,管子会导通,e级电流开始出现。但是e级不是接VCC,有电阻。这个电阻的压降会让e级电压降低,会不会影响后面电路检测高电平?

网友(点评):
看一下表, 問題是使用邏輯的0,1 , 也給了邏輯電路的 0,1 信號確認電壓, 你又看不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一定有要时间了再点拨,小弟不着急

    做题目啊,指教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的重點, 在高阻抗的形狀, 變成 A,B 循環的0,1,
我不知是否題出錯了, 或說明不清.

    脑子不好就少说话。我回的是你吗?

    二位版主莫動怒!我那位狗兄弟,已經叼著骨頭揚長而去了。^_^
    腦子不好, 就要像你說話嗎?? 明明就只有高電位和高阻抗, 還問高阻抗嗎??

网友:
    :),深入学,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E:
凑个热闹,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這行為叫參戰,不是湊熱鬧。^_^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凑个热闹,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狗斑竹,我是被哪颗子弹击中了,阵亡的迷迷糊糊
    开个玩笑;我是画草图是样想的:IN输入1时  B输出1,A输出0
                                                IN输入0时  B输出0,A输出1
                                                IN为HZ时,B为0,右侧MOS通过分压导通A输出0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没考虑到

    我也是過年前抖個包袱罷了,感謝參與討論!^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