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88 ddr的问题

楼主(2025-01-14):
rk3588推荐是64位  2片 32位的ddr4,有大佬在实际应用中,只用一片ddr4,32位的情况吗,,,我们目前有个项目想当然去掉了一片ddr,结果起不来

    Rockchip RK3588 V1.6.pdf

    什麼叫起不來?你是正常的程序起不來,還是要燒錄程式起不來?^oo^

网友A:
    现在要求不高的64位系统硬件上都是32位ddr,主要是省成本。软件读取2次数据总线后合并成一个64数据送cpu。
这玩意要求找原厂要相应的sdk

网友:
    还有,除了海思以外的国产芯片公司,手册都严重缺失。如果最小系统不能照着demo抄,一定要把设计图纸给到原厂审核。并且说明清楚你们和原厂图纸的区别

网友B:
    想当然的去掉?  你去掉了就要改Uboot里面DDR 的配置,不改 那当然死定了

    不能说想当然。能这么干的基本都是高手。目前中国的硬件工程师有这能力的很少 只能说硬件太相信自己的软件了
    狗然素高手,有時候連燒錄的 Bootloader 都得改。我沒銀兩了,先賒帳、下午再給!^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然的去掉?  你去掉了就要改Uboot里面DDR 的配置,不改 那当然死定了

    我想知道要怎么改配置,大佬们,不然这个板子就成板砖了

    你多做幾個這種案子,板磚可以給我蓋房子!^_^
    還好不是墓碑!^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求不高的64位系统硬件上都是32位ddr,主要是省成本。软件读取2次数据总线后合并成一个64数据送cpu。
    ...

原厂的技术支持答复是不支持32位的ddr,感觉是不是他们不愿意给,所以来坛子里找大佬求助

    原厂都说不支持。这里还有人比原厂牛逼吗?有!就這家公司。^_^
    你讓我想起前爛公司一個全贏(Allwiner)的平台,也是把 DRAM 加大就不會動了,原廠的回覆也是不支援!>_<!!!
    原厂都说不支持。这里还有人比原厂牛逼吗?
    沒搞清楚就直接硬幹,真的是勇者!^_^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技术支持答复是不支持32位的ddr,感觉是不是他们不愿意给,所以来坛子里找大佬求助

有一句话 叫做 :”量大撒都有,量小累成狗“
小体量 就是原厂给撒 你做撒。

    哥別這麼說,前爛公司全贏(Allwinner)的慘案,當年也是有每年 300K ~ 500K 的量。如果是原廠的芯片有缺陷,那真的是沒得救!>_<|||

网友C:
    看起來有人用 32 bit Dual Channel 做出產品!

    GenBook-RK3588 supports a maximum of 32GB of ram and adopts a dual channel 32-bit structure, which can maximize memory utilization. Based on powerful memory support, laptops are very suitable for localized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virtual machines, 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s, general-purpose servers, and other scenarios.

    Genbook Rk3588 | Hackaday.io

    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要改,但 Datasheet 有看到這麼一段話。

文檔有 3,706 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有人用 32 bit Dual Channel 做出產品!

GenBook-RK3588 supports a maximum of 32GB of ram and  ...

    32 bit Dual Channel 对应的硬件是64bit。和RK原厂的回复不支持32bit不矛盾。按这个描述,这个芯片应该能工作在32bit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 bit Dual Channel 对应的硬件是64bit。和RK原厂的回复不支持32bit不矛盾。按这个描述,这个芯片应该能 ...

Datafuck 寫支援 64 bit 4-Channel,或 32 bit 2-Channel,所以一個通道是 16 bit

它原來的
    64 bit 應該也是兩顆湊起來 16 bit x 4,單顆就是 16 bit x 2 了。

拆掉一顆改程序應該有機會能動,如果滾石Rockchip)公司沒唬爛的話!

    另一個問題是原廠給了多少原始碼?改不到的話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技术支持答复是不支持32位的ddr,感觉是不是他们不愿意给,所以来坛子里找大佬求助

我再講一下自身的經驗,有些公司的客服工程師FAE)專業度很差,他們根本不知道公司產品的功能和特性。

    只要你問到他們不會的東西,他們乾脆就講不支援,避免你繼續盧他們。

    我們遇過那種原廠說不行,最後卻被我們改出來的狀況,這種事就連國外那些大廠都發生過。

我只能說自助天助,什麼都要靠別人,只有死路一條!

网友:
另一個議題是人性的觀點,如果這條錯誤算硬賤的疏失,軟賤同仁才管你去死咧~

    三千多頁的文檔他會認真看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fuck 寫支援 64 bit 4-Channel,或 32 bit 2-Channel,所以一個通道是 16 bit。

    它原來的 64 bit  ...

rk有一个自己的服务论坛,里面是原厂的人。代理会帮客户申请账号,有问题可以在上面问。
虽然上面回答问题的人技术不咋地,但是是否支持32bit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不会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fuck 寫支援 64 bit 4-Channel,或 32 bit 2-Channel,所以一個通道是 16 bit。

    它原來的 64 bit  ...

    哈!規格書技術手冊寫得不一樣,他沒寫到 32 bit Dual Channel,如果照這份文件的講法是不支援,至少它沒講有支援。

    那網路說 GenBook 平板的架構是 32 bit Dual Channel,這個就不曉得是誰對了!

    至少那ˋ個 GenBook 的網站可以擋一下老闆,就說爛公司不願支援。

    收工、結案!

    External off-chip memory

    • Dynamic Memory Interface
    • Compatible with JEDEC standards LPDDR4/LPDDR4X/LPDDR5
    • Support four channels, each channel 16bits data widths
    • Support up to 2 ranks (chip selects) for each channel
    • Totally up to 32GB address space
    • Low power modes, such as power-down and self-refresh for 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規格書和技術手冊寫得不一樣,他沒寫到 32 bit Dual Channel,如果照這份文件的講法是不支援,至少它 ...

    這是技術手冊寫的!

    Chapter 2 Dynamic Memory Interface (DMC)
2.1 Overview

    The DMC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Support LPDDR4/4X/5
    • Support LPDDR4 protocol up to LPDDR4-4267 speed grade and LPDDR5 protocol up to LPDDR5-5500
    • Support up to 4-channel interleaving with a maximum of 32GB capacity in total, 2 ranks for each channel
    • Support optional 2-channel interleaving with a maximum of 16GB capacity in total, 2 ranks for each channel
    • Support scalable and software-controlled 1:2:2(LPDDR4/4X) or 1:1:2/1:1:4 (LPDDR5) frequency ratio
    • Support 64-bit DDR data bus width for 4-channel interleaving
    • Support 32-bit DDR data bus width for 2-channel interleaving

网友:
開發板宣稱它是 32 bit Dual Channel開發板通常會帶部分原始碼,樓主可以買一片,拿到他們提供的開發軟件,然後嘗試將它的程序移植到你們的板子上。

開發板也帶原理圖,可以確認它是否真的是 32 bit Dual Channel

Rockchip Rk3588 Mxm Module With Lpddr4x And Emmc Onbard Supports Pcie3.0 10xuart 3xcan 3xsata Spi Hdmi Usb3.0 Usbc Gpios Etc - Buy Rockchip Rk3588 Mxm Module core Module supports Linux Ubuntu Debian Android Product on Alibaba.com

Company Overview - Shenzhen Aimotor Technology Co., Ltd.

网友C:
樓主:
    有一件事提醒,我們沒有你的原理圖,也沒有 DRAM 規格書。

    你得確定去掉一顆 DRAM,留下來的就是 32 bit 雙通道

    有趣的案例
    踢哀TIOMAP 4 處理器的屏幕接口支援 RGB 8:8:8,當我們設計遇到 RGB 6:6:6 屏幕時,很自然的直接就把每個顏色最末 2 個 bit 去掉。但踢哀TI技術手冊是說,去掉之後還要往高位元靠攏,也就是說資料總線要把剩餘的 18 個 bit,由 D23 往下排到 D6。當時記得技術手冊有三千多頁,沒有一位硬賤攻城獅看到這句話。還好原理圖畫完,有位軟賤攻城獅提醒我們。

网友D:
一个DDR问题,被你们延申出这么多吓人的内幕,666

請謹記奶龍版主的諄諄教誨!^_^
還好不是誹聞!>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有一件事提醒,我們沒有你的原理圖,也沒有 DRAM 規格書。

颜色的这个很多我们也踩过坑。其实很多事说白了很简单,高位bit权重高,低位权重低。对应的高位bit颜色失真大,低位失真小

比較賤的是,踢哀TI)那行字印得特別小!>_<|||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DDR问题,被你们延申出这么多吓人的内幕,666

中国的EE说的好听硬件工程师,但是实际连应用工程师都不算。
很多硬件工程师啥活都不会干,完全指望FAE。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我见过,啥都靠问,要么就是复制电路,这种人最终会被同行卷死的。

网友(点评):
誰在罵我???>_<|||

网友:
3588没见过有用单个DDR的,都是2颗

网友:
    我能说我用过单颗的DDR4吗?结果当然是乖乖的把另一片也焊接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