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HFSS仿真时自动生成的 lumped port用一个很大的perfect E连接正确吗?

楼主(2025-01-14):
    siwave对pcb clip之后再export到HFSS里提参,自动生成了需要仿真的NET 的lumped port ,但是这些port用一个很大的peRFect E连接起来是正确的吗

网友:
    需要明确的是,lumped port在HFSS中通常用于内部端口的设置,它相当于通过一个测试系统给被测件加信号,因此需要设置端口阻抗,即测试系统的内阻。在建立lumped port时,需要在信号线和地之间建立一个二维平面,并选中该平面来定义lumped port,同时设置积分线并定义端口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