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布局求评

楼主(2025-01-15):
求大佬指点这个板子的PCB布局还有走线有没有什么低级或者致命的错误

网友A:
    布局:遵循数模隔离不交叉,感觉这个板子上没有什么大的干扰源,把gnd包好处理好,问题不大的。
    布线:输入输出模拟部分记得加粗降低衰减。我看D类功放芯片上下都有两个电解电容吗?线太细了建议加粗,电流可能不大,但是要降低寄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遵循数模隔离不交叉,感觉这个板子上没有什么大的干扰源,把gnd包好处理好,问题不大的。
    布线:输 ...

    是的 芯片上各有两个电解电容,但是只会各贴一个,

网友(2025-05-12):
    电解电容到功放IC供电线小了

网友:
    进到IC的电源线路太细了,需要加粗

网友:
    有孤立铜皮和铜皮尖脚,优化一下

网友:
    一:功放的电源走线太细了,也就是电解到芯片脚这段。要与电源到电解这段那么粗

网友:
    一:功放的电源走线太细了,也就是电解到芯片脚这段。要与电源到电解这段那么粗
二:如要底噪很小,GND就采用Y型接法。电解到电源GND,功放输入下地器件全连接在一起,再接到电解GND。输出的也是

网友:
    致命问题,电源入口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