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20250115

楼主(2025-01-15):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20250115

1.明明我把这个线头选中了,为什么按delete删不了?反而会把宽度删除??要如何选中焊盘里面的线头把线删除?

2.同一个网络的焊盘靠近怎么会报错呢
3.能不能一键设置把所有的位号都显示出来?

网友A:
当Altium Designer中同一个网络的焊盘靠近时报错,通常是由于间距规则设置不当或软件自动检测到的间距不符合要求所致

网友B:
    1.不要双击 2规则里same net only  设置一下 不要写0  3,系统里没有一键显示。 你可以自己全选零件 然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要双击 2规则里same net only  设置一下 不要写0  3,系统里没有一键显示。 你可以自己全选零件 然后显 ...

    2和3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Altium Designer中同一个网络的焊盘靠近时报错,通常是由于间距规则设置不当或软件自动检测到的间距不符 ...

    搞个截图看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要双击 2规则里same net only  设置一下 不要写0  3,系统里没有一键显示。 你可以自己全选零件 然后显 ...

1.不要双击选不中啊

    2和3截图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要双击选不中啊

    2和3截图试试

按住shift 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