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车灯FCC辐射超标如何解决

楼主(2025-01-16):
车灯FCC辐射超标如何解决

1.   12V电池经过BUCK电路驱动VF=9V的3570车灯灯珠,压差3V,如果找到灯珠VF=10V,11.5V,是不是效率更高?热量更低?辐射更低?

2.   车灯FCC辐射超标如何解决?针对这些超标的频点

竟然沒有最重ˋ要的單片機規格!^oo^

网友A:
    只要能正常工作,那么原理图往往没什么问题,EMC问题往往跟PCBLAYOUT有关,缺了最关键的layout图,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正常工作,那么原理图往往没什么问题,EMC问题往往跟PCBLAYOUT有关,缺了最关键的layout图,别人怎么 ...

只有pdf  这是外包的项目  购买人家的成品  本来PDF都没有  懂?

    说的理直气壮。既然选了外包。怎么不连emc一起打包? 看来你们老板对自己公司能力评估过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pdf  这是外包的项目  购买人家的成品  本来PDF都没有  懂?

没有PCB那看看那个大神能帮到你 懂?

    我改變心意了!大家能落井下石就落井下石,千萬別存有婦人之仁。^_^
    能就救、就救吧!有時候看他也是挺可憐的。T_T

网友B:
    水平垂直搞反了。我感觉不太像灯的驱动电路本身的问题,建议可以通过修改down掉某部分电路,来排查下具体是哪块电路的问题。

网友B:
    看超标的频点都是包络,频谱整体看起来都不算低,频率30到200也不算很低的频段,开关驱动类干扰源一般到不了这个频段,再有原理图驱动板好像有clk过连接器到控制板,也说不准是不是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垂直搞反了。我感觉不太像灯的驱动电路本身的问题,建议可以通过修改down掉某部分电路,来排查下具体是 ...

啥意思?怎么删除  这是整个的电路

网友:
这种局部凸起来的大多数是电源或者电源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超标的频点都是包络,频谱整体看起来都不算低,频率30到200也不算很低的频段,开关驱动类干扰源一般到不 ...

对    是LED驱动板是有时钟线连接到总成控制板

    連接器 P5 上時鐘 Clk,看起來是 SPI 的 Clock 和旁邊的 Dat 是一對。這個是傳送控制訊息用的,不會一直發送,理論上不會是干擾源。^_^
    U1 MCU L16 的規格書嗎?
    時鐘有多快???

网友C:
    看了下你的原理图,SL8100的电路是不是有些问题?Pin_1应该是驱动引脚,你的原理图好像是EN,Pin_5是关断时间设置引脚,你的原理图是驱动端。是不是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的原理图,SL8100的电路是不是有些问题?Pin_1应该是驱动引脚,你的原理图好像是EN,Pin_5是关断时 ...

不知道是不是方案商故意更改的

楼主:
    FCC辐射超标电路硬件整改建议20250117.pdf (188.51 KB, 下载次数: 7)   这些整改措施/方向可行不?

    SL8100 工作頻率最高 1MHz,這個頻率是指它的 PWM 調光,能接受的最高的輸入頻率。你可以用示波器查看現在的設計,估計應該不是用 1MHz,干擾源應該也不是它。^_^

网友:
是否有近场频谱分析仪,有的话就用近场频谱仪扫一下相关超标频点是从线缆还是PCB传出来的,再去根据相关情况处理;
没有近场频谱分析仪,只能猜测是从线束上辐射出来的,多年经验遇到最多的是共模辐射。接插件的clk和power可以就近接插件焊接pf级别的mlcc就近下gnd;可以用铝箔包裹线束然后两端接gnd;从你的频谱分析,这些频点都是包络,应当比较好整下来,祝你好运。
这种

网友D:
    32MHz / 8MHz = 4
    72MHz / 8MHz = 9
152MHz / 8MHz = 19
    168MHz / 8MHz = 21
    208MHz / 8MHz = 26

MCU Clock = 8MHz or 4MHz ???

    邪教 STM32 很常見的頻率,當然祖國也不少人仿邪教這個系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MHz / 8MHz = 4
    72MHz / 8MHz = 9
    152MHz / 8MHz = 19

    频谱是包络,时域应该是模拟量。但是也有可能是时钟和模拟量靠的太近的结果,接插件clk和power焊接电容估计就搞定了,都不一定要处理线束。问问题的应该是新手,水平和竖直分不清,另外报告的名词也看不懂。

    都只是猜測,得先找到源頭。他原理圖上的 U1 就是 MCU,不確定干擾源就是它本身,還是其它板子來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是LED驱动板是有时钟线连接到总成控制板

U1 MCU L16 的規格書嗎?

不吠這麼巧吧?

  • Pin 1 = VCC
  • Pin 14 = GND
  • VCC = 5V
  • Pin 12 = CLK
  • Pin 13 = DAT

Microchip PIC16(L)F182x.pdf

网友:
你再去看看它們內部的時鐘,是不是和 4MHz 或 8MHz 相關?

整個家族都沒缺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整改措施/方向可行不?

SL8100 工作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

磁珠Bead)+ 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阻止單片機MCU)雜訊擴散!

网友:
嬰飛靈Infineon)PCB Layout Guide

网友:
SiliconLabs AN203 - 8-bit MCU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Notes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哥 我的分析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你有好的方法不防直接发出来   让祖国感谢你

我不是發了嗎?我一樣也是猜測而已,問題需要您自己釐清。

干擾源確認
  • 真的是單片機MCU)造成的嗎?
    主控板驅動板上的單片機MCU),看起來是給電就會跑起來了。兩片板子分開測,如果單獨給電、干擾就出來了,那麼單片機MCU)是干擾源的機率就大了。
  • 纜線Cable)有沒有加強干擾的效果?
纜線Cable)繞磁環Ferrite Core),如果測出來的干擾強度有顯著的下降,那就是纜線Cable)有加強的效果,必須進行抑制。

整人(改)建議

  • 大面積的地對降低電磁干擾EMI底噪非常有效,兩塊板子沒用到的空白區域都鋪上接地銅皮,並且多打一些導穿孔Via)接通各層間的地。
  • 單片機MCU)電源沒有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建議 1uF + 0.1uF 並聯。
  • 單片機MCU)電源的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前,建議預留磁珠Bead)阻擋干擾擴散。(已經貼了很多圖和文檔給你了)
  • 連接器進來電源管腳,預留串接的共模電感Common Choke),纜線Cable)若會散發雜訊能夠進行抑制。
  • 纜線Cable)若會散發雜訊,使用屏蔽纜線Shielding Cable)或纏繞磁環Ferrite Core)可能都會有幫助,唯是否適合在您的產品上,就自己斟酌唄!

這論壇沒有神醫喜來樂(也許有我不知道),不用妄想嘴巴隨便問一問就能解決,一切都得靠自己動手做。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D:
嬰飛靈(Infineon)PCB Layout Guide

多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EMC出问题最头疼了,要是自己公司的实验室还好,要是租借的实验室,那整改调试起来的费用就像流水一样哗哗的  然后整改迟迟不能通过的话,老板都急了,分分钟饭碗不保啊

搞不好這傢伙自己就是老闆!>_<|||

网友: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确认EMI辐射源的方法,你手里如果有频谱仪的话,可以自己找个同轴线做个建议“磁环”,然后把频谱仪设置到对应的超标频点进行电路板扫描,一般都是可以快速定位到辐射超标位置的,这样就可以跟你的猜想互相印证了。注意“建议磁环”的圈尽量做小一点,这样定位可以更精准